3842 电压跳

楼主(2007-06-28):
一台15的CRT 拿来不通电   3842没有12V.5V换了个后 有12V.5V 可是12V 一直跳12V跳到14V来回的跳 其他电压都会跳   3842旁边都查了只发一个A733  三极管坏,换了故障依旧,急

网友:
电源次极应有短路的.

网友:
3842的第7脚正常工作时在17V左右,第8脚有+5V输出,第6脚有0。5V左右的电压输出(用万用表测)。如果供电端电压跳变,请查第3脚的保护端电路,同时测一下第6脚是否输出为0。

网友:
查7脚的小电容.
7脚上是否并有稳压二极管.为7脚提供偏置的电阻.(看你这个故障偏置电阻应该没问题.)
六脚是否有稳压二极管击穿.到G极之间的电阻是否过大
二极之间的电路.

网友:
我认为首先要分清楚是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后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
6脚是13V  7脚是5V  2-8脚是地线

网友:
这是现在测得的电压吗?

网友:
是啊 这就是现在测到的电压。  郁闷啊 偏置的电阻换的时候没注意看烧了一大片  换了个K2414和3842   :'(

网友:
3842还是比较普通,用点心应可搞定。

网友:
一般坏电源管的话,电流检测电阻也会烧坏,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3842的输入电压跳变肯定是保护了,电源PWM管的过流检测电阻是否变值,信号检测端的电阴是否变值。

网友A:
我看了好多论坛3842 的7脚是12V+ 8脚5V  为什么我的是6脚12V+ 7脚5V 8脚地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好多论坛3842 的7脚是12V+ 8脚5V  为什么我的是6脚12V+ 7脚5V 8脚地线呢

你是不是将集成块型号看错了,或是电路看错了

网友:
检查一下行管有没有问题,如果行管击穿的话,3842也会因为负载短路保护而电压一跳一跳的。

网友:
在开关电源部分查一个与开关管相连的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一般都是0.22或0.33欧, 很有可能阻值变大了, 换了就行

网友:
查7脚的小电容,我认为可能是它漏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