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美格MAG786FS显示器开机8分钟左右行幅变宽

楼主(2007-06-28):
请教,各位老师,有台美格MAG786FS显示器开机8分钟左右行幅变宽,无法调整,关机再开机,图像正常,几分钟后,图像被拉伸,行幅很宽,图像变形。关机再开,又正常,反复如此,该查哪里?

网友:
修理枕校电路呀。没有多少无伯的。重点检查的目标放在晶体管上。

网友:
注意查一下下阻尼管是否软击穿

网友(2007-08-01):
先换个行管再说,展宽和收缩是两个相反的现象,一个是因为阻尼管击穿,一个是因为行管击穿,但是无论怎么样,都得换行管呀,他们是集成在一起的呀

网友:
应该先查一下行宽管,行宽管一般不容易烧坏,但虚焊是长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