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主板诊断卡在26就停了,屏不显示!

楼主(2007-06-28):
开机后,检测cpu 旁边的电感均无电压,旁边的mos管也无电压,12v正常,内存时钟,14.318,均正常。cpu,ddr都跑过了,可到了显卡就没反映了,请大家帮忙(我是新手,不懂cpu旁的mos,电感是怎么供电的,他们的电压又是哪个提供的,很迷茫)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跑26已经进系统了吧????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也有时显卡兼容问题,换卡试。

网友:
可能是CPU 主供电IC虚焊了
碰到好几片INTEL原装版,能开机但是马上死机,死机时测试CPU供电电感电压0-1.5一直跳变..加焊IC好一个,换IC好一个

网友:
你一定是量错了,如果能跑过内存,那么CPU的电压一定是正常的.
26无显,你可以先按抓不住VGA来作维修

网友:
主板是集成显卡? 还是独立显卡? 如是集成 可测量一下VGA接口上RGB的阻值一般75--80 这里出故障的话北桥的面就很大了 如是独立显卡 可在诊断卡到26屏不显示后 试试键盘 大小写那个键 看看灯 如有反应 那显卡本身问题的可能大 如无反应那一般是主板问题 那就有很多可能了 BIOS I/O坏当26我都碰到过
[
]

网友:
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PCI显卡看有无显示,如有则显卡插槽有关电路有问题,如无显示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上面的,厉害呀,刷bios真的解决问题了,走好多弯路哟

网友:
刷bios 肯定要刷
其他的也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