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例经验关于3PTA和INTEL D845BG

楼主(2007-06-28):
前段时间生意实在是太差了。根本就没修到板,偶尔来都是刷下BIOS和换下内存供电管就好的,实在不好意思发上来给各位大侠看

近2天修到5片EP-3PTA(网上查了下,好象是假货,02年很流行的板,因为我第一次用电脑就这假板)有好几片都是不能触发(有2片要点好几次PS ON才能触发),按开机电路查,没发现问题,晶振2脚也有压差,因为没示波器测不了波形,但是仔细一看,没发现谐振电容和106电阻,但是留了位置,本来想补上,这么多板没那么多谐振补,就直接换晶振了。没想到换晶振就好了,才5片,但是从此板的短斤缺两来看,晶振不振应该是此板的通病了,还有一片跑26掉电,在论坛有发帖,查是电源芯片有问题,没备件也不好拆件,就先放着吧
还有一批15片INTEL D845BG原装板,电源IC ADP3163+3个 SC 1205CS.IOSMSC  LPC47M142-NC(应该是不带触发的).货场拿来的,4片北桥OVER(CPU VCORE和VDDQ都对地短路),不修了.6片好的不需要修
1片拿来就没晶振,装上就OK了。(太简单了不好意思说)
2片能进BIOS但是马上死机,查为CPU主供电不稳定,一直在0-1.5V间跳变,并板有 吱-吱-吱的电流声.一片加焊主IC和3个小IC搞定,一片这么加焊都不行直接换主芯片就好了
1片无主供电,测主IC无控制电压到3个小IC,主IC有12V供电,换主IC搞定
1片偶尔能显示,但是多数跑01发出 喀 喀声停(不是喇叭发出的)无显示,实在找不出什么地方有问题,电压都正常,就直接换了个BIOS芯片,还是不行,后面换了IO,好了每次都能进,后又发现键盘不能用,跑线发现PCB板边缘已经磨坏了3条线.刚好是鼠标键盘的,板背飞线搞定..没有耳机线,郁闷

写这么多好累,修批量的板还是很少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没配件,呵呵

都是小问题,大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希望能给新手一些初级经验

网友:
请问楼主这些的收费标准是...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
都是老板去货场拿回来的板,没有收费标准,都是白干的。干不干都一样

网友:
所谓货场是什么地方?收垃圾的地方吗

网友:
货场是指广东那些用大船拉回的洋垃圾堆放的地方.

洋垃圾像山一样堆着.

网友:
哦!
听说货场的货非常的便宜啊

网友(2007-08-06):
支持一下,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