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头发的也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已遇到两例:用假负载测试,全板都正常.但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上CPU竟然掉电!!
这事令我不得其解!    望请支援~~~~

网友:
全板存在供电不正常的情况~
或者注意上CPU后VID的编程设置~

网友:
大部分都测了,正常.CPU旁边 也没有特殊的跳线什么的?哎哟,愁死我了都``````

网友:
是什么CPU接口 370 478 462? 我碰到过462的 电源芯片故障 导至上假负载OK 上CPU就出问题

网友:
478的,谢谢哦.你再想想啊

网友:
还有就是注意CPU和主板芯片组的支持问题

网友:
见过 这种情况是不是你CPU坏了还是座坏了?

网友:
PWM电路有关,估计是VID识别出错!还有种可能就是座子问题导致短路

网友:
CPU本身是不是已经挂了?你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RT9241b 和9602的,包括上下管全换过,但一上电就保护,拔掉电源四芯小口还是上电保护,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的!
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