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580,845PE不上电

楼主(2007-06-28):
求助,MS-6580,845PE,不上电。查PCI A14无3。3VSB,换过MS-5无效。没思路了,不晓该怎么办?另外查到CMOS跳线处不上电池也有3。3V,跑线路是由MS-5上供来的。谢谢

网友:
查提供3.3VSB电压线路,

你在板上找一下Q18,看看是不是351,如果是的话,查这个351有没有工作.

网友:
351没看到,702倒有个。这个702一脚接PCI A14,一脚接LM358,另外一脚跑线好象进了南桥
接LM358那脚有8点几伏的电压,其它脚为零伏。
以前一直以为A14上的3。3VSB由MS-5提供的,因为相通的嘛,今天看了下引脚定义,MS-5这个接A14的脚应该只算是个反馈脚吧?
明天再查查。。。

网友:
MSI的主板太经典了!
线路也不好查啊!

网友A:
A14上的3。3VSB不是由MS-5提供的!!!

是由AGP槽和PCI槽之间一个小三极管提供的,5VSB变3.3VSB
该三极管的基极是受控于MS-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上的3。3VSB不是由MS-5提供的!!!

是由AGP槽和PCI槽之间一个小三极管提供的,5VSB变3.3VSB
该三极管的基极是受控于MS-5的

同意,

网友:
这块板子修好了,果真是Q18坏了,但看上去不是351而是1KM,我从一块V星废板中取下一个351换上去就好了!!非常感谢飞翔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