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GXMP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7-06-28):
经检测主板供电都正常,BIOS灯不亮,其于灯都正常,要自动复位,IO已更换,BIOS已刷,还有给南桥1.8V供电的管子很烫,有哪位同胞修过此故障啊

网友:
即然BIOS灯不亮,就先查查BIOS的工作条件啥!

网友:
量HUBLINK总线阻值~

网友:
检测BIOS 13 14 15 17PIN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发表于 2007-6-28 15:32  资料 短消息
检测BIOS 13 14 15 17PIN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这几个脚阻值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