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usb设备电脑就自动重启

楼主(2007-06-28):
我有一昂达p4ms的主板,只要一插上usb设置电脑就自动重新启动了,摄像头和移动硬盘都是一个样,一插就就重启了,请大家帮忙讨论解决一下,

网友:
对地打阻值检测USB各脚,如无异考虑SB

网友:
查南桥是否正常,

以及5VDUAL电压的管子.

网友A:
把USB的5V供电改成ATX 5V
不要用SB5V~

网友:
用万用表测过usb的供电脚有5.12V电压,供电应该正常吧,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插上就重启?其他的都正常,我正用这台电脑在上网!

网友:
前置的和后置的接口都是一样

网友:
你却定是板问题吗?会不会系统?

网友:
以前帮网吧修过这样的故障    就是更换USB接口的电源即可哈

网友:
把USB的5V供电改成ATX 5V
这方法我得试试,谢谢十三

网友:
是啊!改5VSB供电为ATX5V供电,是好方法!经常遇上移动硬盘由于5V供电不促造成不能识别,这次有好方法解决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一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见过一插u盘就立即当机的,但是硬盘盒、摄像头、手机却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SB的5V供电改成ATX 5V
不要用SB5V~

要飞线吧?

网友:
有跳线的。我一般都用红5V,紫5V容易出问题
我碰到一片ONDA的板,插前置USB接口和其他板不一样
一般的板都是2个USB并列的,这鸟板竟然是一个这个方向,一个反方向,也就是1个USB针的5V靠近另一个USB排针的地线,开始插反了,把保险烧断了。后面仔细看才看出名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