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假负载问题!

楼主(2007-06-28):
刚买套带灯加负载,可没说明书。谁有说明书,那些灯都代表什么,正常是亮还是闪一下。(比如复位)找了半天论坛也没答案。
问题

网友:
是478的还是775的?正常应该是亮,主要是检测座子有无虚焊!我没用过,这是我个人理解,如有不对楼下的纠正。

网友:
带灯的假负载,见过论坛上有人用,就说最多只能有两个灯不亮,别的没有见过,也没有见过说明书。

网友:
478的,不亮就是虚焊吗?

网友:
如张老所说,可能有两个灯不亮(触发瞬间亮),如大面积不亮可以采用压 顶PCB手段判断有无虚焊!我看到有的维修店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好像是不亮就是有问题吧,要不加那灯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