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教训篇(1)

楼主(2007-06-28):
有这么一个徒弟,我教了他助焊剂------松香水的配制,他用后感觉不错(因为成品的助焊膏好的价高,价低的又不好用,烟大刺鼻,活性差残留大),但是有一天,出问题了,怎么回事呢?这天接到一块845板,不跑代码(FF),检查了有关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怀疑北桥及相关电路有故障,就上了478带灯测试座检测,有部份A,D灯不亮,当按压到CPU座时,亮了,说明是CPU座烯焊,因为他以前都是加焊南,北桥,用注射器加粗针头注松香水进去,焊完后效果都很好,这次他也是如法炮制,在焊接过程中,发现座子里的插孔有一部分变成银白色的了,(他没有BGA台,是用850去掉小头在背面吹),知情不妙,赶快停手,但是为时以晚,锡已经在随香水跑上来了,等我过去一看,只有彻底换座了,所以没有焊过CPU座的朋友,千万注意助焊剂的使用,焊接之前可先用注射器加细针头用工业无水酒精喷洗就可,如果需用助焊剂时,只能把松香水稀释了,用小毛刷紧贴底板涂少许即可。

网友:
锡已经在随香水跑上来了?为什么?讲讲原理?

网友:
看完了,不过没看明白!
“锡已经在随香水跑上来了 ”  说的是锡流到CPU针脚插空里了吗?

网友:
松香水沾到针脚上,对焊锡有浸润作用,锡熔化后就会浸润到针脚上,和毛细现象一样道理。
高中物理上应该讲过毛细现象和浸润非浸润的物理现象和计算的。

网友:
正为478座怎么加松香水苦恼

就是靠写着“478”的那一排容易有几个脚虚焊,要加液体进去还真有点麻烦
不想拆了盖从上面加(就是怕松香干了盖住触针)。从侧面加再甩甩、震震?

网友:
千万不能从上面加哦,把板子45度斜放,顺板和锡球的间隙加,只能少不能多,而且还要稀释。焊完后用毛刷和酒精从上面(插孔面)洗干净。

网友:
好经验,谢谢共享。

网友:
楼主可真谓是高人啊,我可从来不敢动BGA和CPU座的

网友:
偶是新手,没看明白

网友:
我这样理解:焊的时候把座的上盖拆下来,倾斜45,在焊点缝隙处打少许松香水(只少不多),然后风筒在背面加热,温度320度,两边压住主板防止变形,加热一段时间,轻触座,能晃动后缓慢降温。

网友:
哈哈...又长见识了,加热CPU座子好多时候都加热不好,不知道是不是BGA焊台的温度没设定好

网友:
经验之谈了,谢谢分享,我差点发生类似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交流多了,我们也就有经验了

网友:
是不是助焊剂加多了 锡融化的厉害了 溢出来了

网友:
和毛巾放一部分在水里,水会向上爬一样。如果引脚上不沾助焊剂,这种引脚属于对锡不浸润,就不往上爬,如果沾了助焊剂就变成浸润锡就顺引脚上爬,下面焊锡不足肯定虚焊。

网友:
是的,张先生说得好,最要命就是爬上来的锡把CPU的插孔堵死了,CPU插不进去了。

网友:
松香水可以稀掉478脚?没看明白,是座子里面的脚被稀了?

网友:
都是强人,俺从没敢试过

网友:
受益浅啊...呵呵...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