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内存不过

楼主(2007-06-28):
华硕 p4sdx 显示C1 内存工作电压2.1V左右.内存旁边RT9173A大发烫.电压正是从这个过来的. 请问这个坏了吗.

华硕 p4s333本来12V对地的. 我把CPU供电管拆掉一组走C1 内存工作条件都有. 北桥大发烫.请问是北桥空焊还是坏.还是什么其它问题.

网友:
华硕 p4sdx 显示C1    注意检修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哈

网友:
换一下南北桥通讯电压的场管看看怎么样?

网友:
对于LZ的问题我无语
怀疑有问题。电压又不对肯定供电管问题,

网友:
第一张板子:内存工作电压明显偏低,先更换内存供电管
第二张板子,你摸北桥的温度时取散热片没有,如果在短时间内连散热器都烫手的话,NB坏的可能性就高了

网友:
第二张板的内存旁边的时钟IC也是巨烫.我正在查.是UN120943

网友:
当然,第一片查内存供电管,像华硕常用的是9916  9915   2054  2014及4500 4500M  4501  2030等.
第二片查北桥的1.5V供电.还是就是MOS 管的12V供电

网友:
原来第一片板是有时可以过.有时过不了.是南桥空焊了.我用手压一下就过了. 真怪.空焊也会内存不过. 不知道第二片是不是空焊了.两片主板都是SIS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