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J-845ER6 开机烧上管怎么办?

楼主(2007-06-28):
4PIN 12V对短路,更换一上 管B60NH02L后开机2分钟发烫烧毁 ,再测还是B60NHO2L 烧坏,电源IC 为24PIN 的方型6563,12V 滤波电容全部更换 ,是 不 是 电源IC的事,还是那里有短路的地方,请 飞翔老师指点?(代换的上管为7030BL,06N03L)?
电源

网友:
短路的故障没有什么好方法告诉 更不可以直接告诉你故障的所在
只有你自己去逐一的取短路电路的元件 取到那里不短路就是那里的故障嘛
如果没有短路的 那就先换电源管理IC

网友:
看看场管有没有坏的,在就是IC的问题了

网友:
LZ取下电源管理IC,查一查NB附近的贴片电容.重点检查NB!

网友:
先确定负载回路是否短路
测量电感对地电阻值

网友(2008-05-03):
我有个是换了驱动管RT9602上管就不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