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LG L194WT 出现象拖尾一样的毛病

楼主(2007-06-28):
自己用的LG L194WT 出现象拖尾一样的毛病  手机拍了一张不是太清委屈大家的眼睛了.

网友:
数据板到屏的接或者是MCU坏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是屏接口IC坏了。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

网友:
明显的干扰问题。可能接地不好造成的,还有就是滤波不好也有可能!另外重新插屏线

网友:
按一下菜单,看OSD菜单是否同样拖尾。如果OSD菜单同样拖尾,查一下屏线接口,拔插一下,看接口有没有氧化或杂物。

网友:
正在学习中,

ahmclx -5 广告/恶意灌水 有没有看公告

网友A:
我这边也有台三星的CRT有同样的故障
时好时坏,就象接触不良之类的,严重的时候,屏幕上什么也看不到 了,就是白花花一片了
楼主解决问题之后知道一声哈

网友:
晚上有时间了看看里面,菜单显示很清楚.

网友:
屏线接口排线的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信号输入,VGA接口的插针有无氧化。此问题应该是信号受到干扰造成的。如果更换主机后故障依旧,那就是屏的问题了,比较麻烦。

网友:
看现象和我修的电视视放电源滤波不良一样

网友:
我再顶。顶你个肺来。

网友:
加焊一下主芯片与MCU试试.

网友:
屏和驱动板。有条件的话最好换通用板试下。那位朋友说的三星的机子是后级视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也有台三星的CRT有同样的故障
时好时坏,就象接触不良之类的,严重的时候,屏幕上什么也看不到 了,就是白花花一片了
楼主解决问题之后知道一声哈

三星CRT有几款有彩虹色条.属于三星通病,另外,本人也见过尾板到主板的排线由于和散热片接触,而散热片过热导致排线绝缘皮熔化,与散热片短路,使显示不正常.

网友:
我所说那个显示器到现在我没有再动它,毕竟自己不怎么懂CRT的维修
不过呢,当时这个显示器第一次出问题的时候,是有时有显示,有时没有显示(黑屏)。象这类神经病的问题真的不大想搞它。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出现拖尾的问题了。
当时我把这个显示器拖回来打开来查看了下,发现线路中有几处地方有绿色发霉生锈腐烂的迹象(蛮郁闷的现象,因为三星这个型号的CRT除了塑料的外壳,里面还有层铝合金什么的薄薄一层罩,上面满是洞眼的,照理说不干净的东西不可能掉到里面的线路板上的),也只是用牙刷将这些东西刷干净,之后再上电开机就正常了,放了几天还给客户前还再测试了一次的,正常的。
在客户那里用了几天之后又打电话来说出现同样的故障了。
还是比较怀疑插头接触不良或是氧化之类的问题吧。
下次有空再去弄它

网友:
急望知道结果,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输出信号和屏的信号不同步造成的。好像是LG机器的通病吧,LG给IBM O了一批液晶显示器都有这毛病,据说是MCU热稳定性差造成的。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一下屏就知道是屏还是驱动板的有故障。很快的以前我们在公司修LCD就常用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