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 不触发 是不是要24针电源才行

楼主(2007-06-28):
ms7143(915的板子)  顾客拿来时没问清楚 只是说开不起来 也不知是不触发还是点不亮 我手上没有24针电源  插20针电源 不触发 查3.3vsb正常 RTC晶体启振  不知道这款是不是需要24针电源才能触发? 如果是 现在也白查

知道的请说一下 谢谢

网友A:
ATX 24-Pin电源接口:ATX1

   此接口可连接atx 24-pin电源适配器。在与atx 24-pin电源适配器相连时,请务必确认,电源适配器的接头安装方向正确,针脚对应顺序也准确无误。将电源接头插入,并使其与主板电源接口稳固连接。若您喜欢,也可以使用20-pin的atx电源适配器。若您要使用20-pin的atx电源适配器,请顺着pin 1和pin 13插上电源适配器(参阅右示图例)。pin 11, 12, 23和24具有防呆设计,以避免安装错误。

网友:
哥们常用东西要备全啊,最后四个脚不影响启动!

网友:
20针可以正常开机的。

3VSB正常吗?

网友:
如果还需要更多的手册资料,请自己去下面网站

网友:
不用的把,24针的只是加强供电给pci-e显卡把

网友:
谢谢大家哦 不是电源问题的话我再查其他原因  3Vsb是正常的 pw针也有5v 这个板子用的是W83627THF的IO 这款IO找不到资料 查开机电路重点有哪几个脚位? 能否用W83627HF或 w83627THF-A代换?

网友:
下面的datasheet有可能找到,你要那个?
W83627F, W83627HF,W83627HF-AW,W83627HF-PW,W83627SF

网友:
查一下14脚的有关电路,是不是确定到IO?

网友:
查IO的67脚在触发时有没有下拉的动作

网友:
IO脚排列太密,测起来麻烦。俩手按表笔还要按开关。

网友:
你可以先查一下CMOS电路,再查一下3VSB正不正常. I/O有没有工作

网友:
67脚没跳变 查了资料 其实开机各引脚和83627hf一样 本想用83627hf代换 想想不妥 用83627THF-A(只有一个了)换上  总算可以触发了  满心欢喜 以为明天可以收钱了 接上cpu 哇噻 没电压

这可不好办 第一次修p5的板就遇到大难题 各位看官 您不知道啊 那个电源模块 什么样的 电源IC和驱动IC象米粒一样大 眼神不好还要戴放大镜才能看到   完了 完了  这样的电源我一筹莫展

网友:
再传战报:  cpu电压也修复了 原来在没换IO前我更换了ms7 换上的那个是ms7G 只有一个字差 最后换回ms7 电压也出来了 但 主板跳FF  妈妈呀 历经千辛万苦还是等于0 难道是io换的不行? 也是一个字之差 w83627THF 换的是w83627THF-A

网友:
带G的字样,说明是无铅制程的器件,与不带G的没有本质上区别。

但在我印象中,THF-A似乎不能替THF

还有就是,你能确定775座没有问题吗?

网友B:
754针的主板,只有用MS-6,,绝对不会有用MS-5

而且MS7143绝对不是754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4针的主板,只有用MS-6,,绝对不会有用MS-5

而且MS7143绝对不是754针的.

完全是对的,希望楼主在看看!

网友:
那可能还是IO的问题哟

网友:
想学维修,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板子配什么型号的cpu,那里可以得到这些知识呢,请叫我QQ:63319932,谢谢大侠们了哦

网友:
还是不能行的话,应该还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还是先弄清楚什么板子什么配件吧要不然大家也不好说话呀搂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 24-Pin电源接口:ATX1

   此接口可连接atx 24-pin电源适配器。在与atx 24-pin电源适配器相连时,请务必确认,电源适配器的接头安装方向正确,针脚对应顺序也准确无误。将电源接头插入,并使其与主板电 ...

这个图有问题,最最左上脚的哪个NC脚是+3.3V供电

网友:
遇到老熟人了

网友:
找了个w83627thf 换上 终于ok了

网友:
W83627THF看来也很爱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