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检测硬盘总是显示感叹号!!!!

楼主(2007-06-28):
mhdd检测硬盘总是显示感叹号!!!!(命令非正常退出),是不是这块硬盘挂了啊???
硬盘

网友:
看一下密码灯是不是亮起来。亮的话就是被加了密
还有就是ABRT错误,一般是硬盘固件出了问题,WD的编译器模块出了问题最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谢谢版主,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常规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
迈拓10个G的硬盘,cmos中可以认到,mhdd的scan检测时总是显示感叹号,硬盘运行时没有杂音。我主要是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OK!!!太感谢了!!!

网友(2007-08-26):
这个只能自己判断,反正你说了算。

网友:
有可能是加密了的,他自带一个加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