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器照样刷BIOS(请勿模仿)

楼主(2007-06-28):
今天接了块精英SF2/648D的板子,客户自己刷BIOS刷黑了,碰巧赶上我的编程器借出去了,就说下午再来拿吧,那人急的不行说是单位的机器上班要用,没办法只好冒险试试了,先找个同类型的BIOS块给安上把板子点亮,光驱引导进了DOS以后小心将BIOS块拨出来再把刷黑的那块给安上(第一次死机了 ),运行刷写。。。。。。。。。ok我的心终于掉到肚里了。
收入30块现大洋,那人还连声说谢谢。第一次这么蛮干,希望大家不要模仿。

网友:
不用小心,,热插拔刷BIOS,越小心越容易坏。

网友:
好像很多资料里都介绍过这一招……,一般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哈哈 那就是说我这方法还真的是行的通了,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网友:
热插拨,风险还是有的,不支持这样搞。

网友:
对的在热插拨时应果断,越是小心慢慢吞吞的越容易出问题,烧BIOS!

网友:
楼主能把整个过程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A:
依方型BIOS为例:首先拿一块好的主板取下BIOS然后再轻轻的压到座子里,记住不要压进去,压到32根脚全部接触为止,待写BIOS放一边。然后开机DOS引导(我一般是有一工具硬盘将待写BIOS的文件和工具考在工具盘上。而后开机硬盘启动进DOS)进DOS系统后,取下原主板BIOS。记住要先从第一脚那边去(即供电脚那边)否则烧BIOS芯片。然后装上待刷BIOS芯片,记住先安装第15脚这边然后再安装第1脚那边。完成后再运行刷新工具刷新BIOS。提示重启后断电取下BIOS安装到坏的主板上即可!
我用此方法刷了好多板子。但此方法不是万能的,有的板子不好使!
此方法危险,千万小心!否则好板就可能报废!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吧,那种办法有一定危险性,如果用软驱的话可靠性更底,我就有一块板子还是一般的刷bios中途软盘坏掉,结果那bios满世界找不到 。

优点提高了我网上找东西的能力。

网友B:
我正试验用主板改造个全能的bios编程器 优点是 速度快 写一个10秒以内 编程器实在太慢 尤其FWH结构的bios 起码要5分钟   缺点 操作麻烦 手续多----正在改进

最大难点 要兼容两种接口 FWH和LPC 目前要分开两个主板 正在思考将其合并

网友:
还用编程器比较安全,其它方法比较冒险.

网友:
这个方法真是悬,早听说过,但是还是用编程器安全。

网友:
以前没编程器的时候就是热插拔刷的,,,,
没什么好小心的,别弄断PCB板上面的线不OK了

网友:
用双BIOS座,再用开关控制22脚就可以啊,主板刷,可以省400,好板子的钱啊,我都是熱插拔刷的。
用漆包线对角把BIOS芯片捆好,插拔方便,不易损坏。
做个批处理,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这样做我有经验:对于方形的BIOS芯片,可以用结实的细线结成十字形,从芯片底部兜住芯片,再把芯片完全插入PLCC32座中,启动后提线可以拨出芯片,用同样方法插入待写芯片进行刷写!

网友:
这种方法我用多了,因为那些几百元的编程器刷得太慢了,用主板刷的话可以比得上千元的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正试验用主板改造个全能的bios编程器 优点是 速度快 写一个10秒以内 编程器实在太慢 尤其FWH结构的bios 起码要5分钟   缺点 操作麻烦 手续多----正在改进

最大难点 要兼容两种接口 FWH和LPC 目前要分开 ...

这个方法不错,找块815板当BIOS编程器,刷的速度快,不知道815板支持USB启动吗?用软驱麻烦盘不好留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方型BIOS为例:首先拿一块好的主板取下BIOS然后再轻轻的压到座子里,记住不要压进去,压到32根脚全部接触为止,待写BIOS放一边。然后开机DOS引导(我一般是有一工具硬盘将待写BIOS的文件和工具考在工具盘上。 ...

最近用这法刷好好几块板子,确实是不错的应急方法

网友:
以前哪有什么编程器

以前没有编程器这东西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方法了.

以前要刷一下BIOS最好还要准备个ISA的显卡.

提醒一下想用这方法刷的朋友,最好先固定好主板,先把BIOS拔出来再轻轻插回去.以方便一会热插拔.

网友:
你就算用硬盘来启动也是一样的.只要能启动就行

其实这种方法对于电脑的老玩家来说是玩得熟得不能再熟了.

如果你是专业修电脑的,经常性地要写BIOS.那么我建议你不用买编程器的.多找一些各种各样的板.就用主板来写.一样方便的很,速度快.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想没想到张先生你用软驱来刷BIOS啊.
普通软盘是出名了的容易坏.最危险不过了.
以前说刷BIOS最怕就是中途停电,依我看哪,最怕的不是中途停电而是软盘坏.中途停电只要有个ISA的显卡就没事了.当然要是记忆力好(拿笔把操作过程记在纸上也一样)盲操作行的话就连ISA显卡也可以省了.
其实转换个思路来想一想就明白了,以前为什么要用软盘刷BIOS??不就是为了用软盘启动一个纯净的DOS系统嘛!!!干嘛不用硬盘来启动呢!!!我从懂得刷BIOS起就没用过软盘来刷BIOS.
至于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用硬盘启动的DOS系统不纯净~~~~~~~~我!$@@%#$^%^&%^*^&*^&*

对于一个专业修电脑主板的人来说,如果经常性地要刷BIOS,那么除非是有钱买好的编程器,不然的话只要准备好一些相应的东西,用主板刷起来要远比用一般的编程器 实用 快捷 方便.

网友:
每次用编成器刷完,我都会进入dos把原板的bios芯片刷好,然后自己用编成器刷的bios芯片留着,因为我的编成器只支持某些bios芯片,省着用阿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找块815板当BIOS编程器,刷的速度快,不知道815板支持USB启动吗?用软驱麻烦盘不好留
你就算用硬盘来启动也是一样的.只要能启动就行

其实这种方法对于电脑的老玩家来说是玩得熟得不能再熟了.

如果你是专业修电脑的,经常性地要写BIOS.那么我建议你不用买编程器的.多找一些各种各样的板.就用主板来写.一样方便的很,速度快.
------------------------
同意,不过遇到bios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就郁闷了

网友E:
遇到焊死的BIOS谁都郁闷。
当然你可以焊下来刷也可以,但多年前CIH大爆发时我曾见个某位牛B人士,简直太牛B了。他居然居然直接做了个套子和塞子,套子塞子上面焊了一把细小的铜线相连,铜线当然是和BIOS脚是相对应的了。他就直接把套子和塞子一边套一边塞来刷焊死的BIOS。这也算是一种变种热插拔吧

我看到后感觉简直是比我们用ISA显卡或盲操作的还要牛B得多~~~真是每行都有每行的精工细活,只要你肯用脑肯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焊死的BIOS谁都郁闷。
当然你可以焊下来刷也可以,但多年前CIH大爆发时我曾见个某位牛B人士,简直太牛B了。他居然居然直接做了个套子和塞子,套子塞子上面焊了一把细小的铜线相连,铜线当然是和BIOS脚是相 ...

是不是类似于这个东东?不过由于我的基本功太差,而且缺少相应的材料(PCB和FBC),所以试验最终失败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试验用主板改造个全能的bios编程器 优点是 速度快 写一个10秒以内 编程器实在太慢 尤其FWH结构的bios 起码要5分钟   缺点 操作麻烦 手续多----正在改进

最大难点 要兼容两种接口 FWH和LPC 目前要分开 ...

我认为,您的方案会遭到如下麻烦:

1、由于BIOS类型不仅分RWH和LPC ,而且 还有容量上的区别,一般4M甚至8M的板板都是新的,如果为了仅仅是为刷BIOS而去为他准备一套主板/CPU/内存(我知道,对于你们这样的专业维修者而言,这些垃圾不值一提,可对于类似于我这样的非职业玩家而言。。。。。),有点太不合算啦。因此,有一个成本上的考虑。

2、顺便向CCTV老大请教一个问题,按照http://ebcdiy.altervista.org/brickebc/showarticle.php?id=31 上的说法,17根地址线才能正式对应1M的BIOS,而18根地址线则能对应2M,那么4M/8M的BIOS分别要对应多少根地址线呢?那篇文章的说法是否有点问题啊?

另外,按那篇文章的说法,只有ISA槽上的针脚才与BIOS针脚一一对应,那么在现在主流的主板上,都没有ISA啦,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要“扩容”的话----即在2M BIOS主板上对4M甚至8M容量的BIOS进行编程)?

3、FWH和LPC的区别是否仅仅在于读写电压的不同?如果是,则我想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切断主板与BIOS电源脚之间的连接)?

以上谨为一个外行的设想罢了,如有可笑之处,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约就是这样的了。
不过那时候哪来的象你这么好的条件,看你的东西看到眼都花了。
那时那老兄就是拿几块塑料来自己掏挖做的套子和塞子(注意我没有用插坐插头这两词)他直接把铜线用502吧按位置粘在上面的。这可是个细心活。

对于一个专门维修的人员来说,我认为用主板刷BIOS要比用编程器实用得多。只要你操作得当,刷显卡的也很容易。
不过就现在的条件来说,我还是觉得现在的能人多了,好东西也多了,我心飞翔那个东西就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还看过有人用带PLCC32插座的网卡来刷BIOS芯片的,具体的我已经忘记了,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原理其实大致都是一样的。

那玩意儿限制太多了,先说"带PLCC32插座的网卡来刷BIOS芯片"的设想吧,在那玩意儿上插拔芯片真是太困难啦,毕竟网卡是垂直于主板平面的,而芯片又是塞在网卡平面上的,因此用起拔器来取下芯片时,会相当的吃力------一是操作空间太小,二是横向受力,会产生扭矩.....

因此,我觉得确实可行的应该是老式DIP插座塞入无应力插座,然后再将BIOS芯片塞入PLCC-DIP转换座中,这样才相对方便一点点.

但即便这样,也只能用8139C网卡,而我在附图中的8139D网卡就没法用啦,因为后者只有28个脚,且无法添加剩余的四个脚.

另外,由于8139原本是用于网卡启动芯片,即27C512的,这种芯片的EPP电压(即擦写电压)应该是12V的吧,如果把5V甚至3.3V的RWH/LPC芯片放上去的话,估计结果会相当的吓人,就算没当场冒烟也能把你吓出一身冷汗...

因此,除非此法能解决外接电压的问题,否则用他来处理新型BIOS芯片,看来前景不大妙.....

网友:
见过D-Link网卡有带PLCC32插座的,而不是这种DIP插座再转的,麻烦啊

网友:
老大,太强悍了。向你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是危险了点,但要是手头上没有设备,那倒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
热拔插是常用的方法 呵呵

网友(2007-07-29):
引用 网友H:
刷BIOS不是要用同型号的主板和BIOS芯片的吗?其他的能代用吗?

我也有此疑问,主要是BIOS版本不一样行吗?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今天我也这样做了一次,但不行,主板带较验的,所以干脆将这个BIOS刷成这台机的,在WIN下用WIN的软件强行再刷要用的哪个BIOS,得左,!!不然又要给钱人使!!

网友(2007-12-28):
我没有编程器,刷BIOS一直是热插拨的,但要注意以下步骤:

1.在断电情况下先把好的BIOS用工具拨出来.之后用粗棉线放在BIOS座槽的对角里(以便更换时拉拨BIOS块)然后把好的芯片块仍然装上,这时芯片下多了一条棉线.
2.开机上电.进入DOS.
3.拉棉线两头,把好的BIOS块拉出来.之后仍然把棉线放回槽内.注意对角放.
4.把新的BIOS块果断地对准BIOS槽,一次性按入槽内.
5.运行刷新程序.重启后就一切OK了.
热交换BIOS块就这么简单.注意:在加电状态下不能用金属镊子夹着放BIOS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