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SE故障

楼主(2007-06-28):
今天一片P4P800把本人头都搞大了,
维修记录:
6月26号:打雷把它的板载网卡打坏了,拆除后,可以正常开机,可是加PCI网卡会有感叹号, 经刷BIOS解决了.
今天再次返回,说是开不了机了,经检修发现北桥1.5供电管2054坏(华硕通病),换后OK,但跑D4,查内存和北桥各供电均为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
没办法,怀疑我上次刷BIOS问题,重新刷了过来,故障依旧.没招了.
  大家一起研究下,谢谢.

网友:
那只有按照不过内存的思路重新来一道了

忘掉你在这张板子上曾经的维修过程吧,就当刚拿到手,就是一张不过内存的板子

网友:
同意LS的,就把它认为抓不住内存修。你这板子重点考虑SB

网友:
我要晕了,今天上班一点,又可以亮了,进系统各功能都很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