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不显数码,急求解决

楼主(2007-06-29):
我遇到一个怪问题,主板开机电路没问题,CPU各项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上检测卡就是不显示任何数码,确定检测卡是好的,这是虚焊的问题吗?搞得我头就大了,对了北桥好像有点热,但不是很严重,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
不显示

网友:
补充以下号线这块板子摔了一下,检测卡时钟灯亮,短接复位健复位灯也亮

网友:
更换晶振!晶振最怕摔

网友:
搂主,检测卡时钟灯亮,开机电路没问题,你说我换那个晶振,

网友A:
可能是CPU座虚焊,或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最可能是桥和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