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E557

楼主(2007-06-29):
我的一台BENQ FE557 15 液晶坏了 液晶屏的型号是中华CLAA150XG02 接口是双50
求助:大家知道不知道那有这种二手屏卖
求助

网友:
这种屏是很少的,况且你那是老屏,现在很难找到!

网友:
液晶屏本身坏了,好象找不到新的或是二手的替换啊

网友:
难找,好像只能当试验品了

网友:
屏坏了就不值得修了,拆板用吧

网友:
有是有,估计跟新的 液晶显示器价格差不多,建议你干脆换一台吧

网友:
我有个优派的17液晶屏坏了,什么时候能找个二手的屏啊

网友:
找是能找到。只不过价格比较高。不划算啊。。

网友:
液晶屏的价格也太贵了,不如换一台得了,关键是在维修中、啊,有时怀疑是屏坏了,但没有的换,也就不敢确定了,就算是有,那价格也太贵了,万一不是屏的问题,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总不能再与上同一品牌的到时候再换上吧

网友(2007-09-24):
屏好坏,有测屏工具,能测所有屏吗?

网友:
液晶显示器高压包坏的多,那能提共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