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针无电压

楼主(2007-06-29):
升技的kt400a
按power没反应,3.3vsb,晶振压差正常,pwer sw 有3.3v
强加电,不跑码,reset常亮
量了reset针电压只有0.1v,对地电阻700+欧
reset针连的哪些器件,跑不出来...

老师们帮我看看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网友:
先把开机修好了!
在论坛里面找找不开机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M2N--E的板子和你的情况一样,我是换I/O好的,你再具体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