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PV---VM,短短45天,烧CPU 15个,求助!!!

楼主(2007-06-29):
我是一个修主板的新手,在一家公司修华硕主板45天,在这45天中,华硕主板M2NPV---VM,烧CPU 15个,其中一个是我烧的,不好意思!!!
用的CPU是AMD 3000+ (940 PIN),在上真CPU之前,我们都会先上负载测量电压, VCORE , +1.8V_DUAL , +1.2V_HT ,这些通向CPU的电压
都是正常的,为什么还会烧CPU呢?我真的搞不懂,好心痛我那心爱的CPU啊,大家帮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
那你CPU风扇上好了没有啊!
940的上风扇上不好就会烧啊!

网友:
我们用的风扇都是和CPU配套的AMD风扇,我觉得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电压不稳定???

网友:
上AMD的U,一般都配个好的主板和电源,不排除电源问题。华硕的质量是可以信赖的,但有传闻有假的华硕主板在市场上销售,三星显示器也有,我就见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