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7-06-29):
主板华硕A7V333,因为进行超频,由于在BIOS中外频设置过高,启动不了,于是关机用跳线方法清除CMOS(此时电源线还连着主机,只是没有开机),重新启动……坏了,启动不了,试了N次都不行,一定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把板子拆出来,二话不说就换了电池旁边的三极管l43(BAT54),这小东西所在位置特隐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换上……上机一试,点亮了……问题解决

  用了两天都没事,第三天又开不机了,又拆出来修,折腾了半天都没个结果,最后在测换下L43的一脚B极时,发现有时是3。3V,有时只有1。8V,看来是焊接得不好,于是重新焊了一次,试机问题解决

总结:1、不能待机清除CMOS,一定要把电源给拔掉,因为此时有5VSB流向主板,当清除cmos时,会产生一个瞬间很大的电流
        2、更换元件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焊接质量,避免不必要的故障

网友:
哈哈..又长见识了

网友:
总结得好 确实如此
维修中一定要注意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