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4 按键没有反应

楼主(2007-06-29):
飞利浦107F4  按键没有反应   “今天我想把亮度调暗点“  发现 按键都不管了  ~!!!  2台飞利浦107F4   都是这个毛病

因为是收的显示器    我还以为人家把按键线拔了  发现没有拔

请问  按键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啊    是否 按键损坏~~~~~~!

显示器能正常使用  ~~~~~~~~  但是这显示器要卖的  没有按键肯定不行

哪个师傅可以告诉我   这2台显示器什么毛病啊

网友:
图像正常啊~   怎么回事呀  655555555

网友:
你用表测一下按键呀,看看是不是按键自身的问题呀。

网友:
断开按键脚用电阻档量按键是否导通,面板有没有断裂,外围电阻有没有开路或变大,瓷片电容是否漏电。如果都正常换块CPU试试。

网友:
换个按键然后查电压是否正长~!~!~!~

网友(2007-10-25):
请教:飞利浦107F4显示器在使用半小时左右就出现光栅故障

有一台飞利浦107F4显示器在使用半小时左右,光栅的两边就出现弧形变形。特向各位请教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
通病把面板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如果不是按键的问题 那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可能是资料的问题 你刷个资料看看

网友:
有钱买个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