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我修了一台NELL的17纯平显示器,该显示器行宽超大不可调,两边严重压缩,中间大幅拉伸,其它功能都行正常,因为手头上有二个一样的显示器,另一台是好的,更换EEPROM后故障依旧,该机的S校正电路是多路的,也试着将主路以及S校正管的前后级更换,但是还不能解决,请问大家现在我该从哪里入手修啊?
显示器

网友:
检查tip122了吗

网友:
不一定变是EPROM数据的问题,在调时你测一下行宽管的C极电压,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查查校正三极管,校正电容及旁边的二极管。

网友:
板子修好也,就是换的校正电容旁边的二极管。谢谢大家!!!

网友(2007-08-02):
查行幅调整管.和阻尼管.

网友(2007-11-23):
查行幅调整管.和阻尼管.但大多是行富二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