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显卡从无显示到有显示

楼主(2007-06-29):
手头上有一块杂牌做工很烂的ATI 7200芯片的显卡,说做工烂,就是电路板上很多的零件都没有放上空的地方太多了,大多焊的是000的电阻。
拿来时是花屏,屏幕并不是很花,还能看清点东西的。后来在测试时,花屏故障消失居然正常显示了,运行《跑跑卡丁车》试卡,还正常,就是7200性能不怎么样,游戏画面的效果不大理想,呵。试了两天突然没显示了,郁闷,随后就一直放着直到现在学习维修又被翻出来
这次重新测试,上机加电,主板喇叭无报警声,自检通过,但是屏幕无画面显示。测量行、场,第14针有4.8V左右电压,第13针只有0.3V电压,检查走线是正常的。用热风枪加焊GPU背面和正面的边角处,顺便把VGA插口也加焊一次。
再上机测试,居然显卡报警。拔出再插回测试,这回没有了,自检通过,电源指示灯为绿色,液晶屏幕上有“自动调整画面”的提示(感觉有好转但还不正常),黑屏,有时指示灯又会变红,可能没有信号输出。再注意屏幕,屏幕上似乎有画面,但是闪几下又没有了,过一会儿,大概2分钟吧,屏幕上有稳定的画面了。触摸GPU散热片(无散热风扇)比较烫。关机让它凉快一下,然后再加电测试,跟前面差不多,但是这次没有屏幕闪动,并且过了2分钟也没有画面出来,触摸散热片,没有刚才那么烫,摸了下上面一个AMS1084CM的管子,烫手了。
说到这管子,以前测的时候怀疑坏掉了,因为跟右边一相同的管子对比,输出的电压要小。现在这管子是更换过的,但电压还是小。上次换好管子后拿回家上机测试,有稳定的画面,但是关机后再开机这显卡就再也没有画面出来。再说一点,上次让朋友用热风枪换管子的时候,热内枪顶在了旁边一铝壳电容上,结果把电容给吹鼓包了。

现在问题是,这个AMS1084CM是否需要再更换?但已经换过一次了。现测得左边这只烫手的管的电压为:上面两只小脚为3.21V、0.66V,下端为1.89V,右边的管子的电压为:上面两只小脚为:4.88V、1.93V,下脚为3.18V。
再说一点,在AMS1084CM的管子上面的三只102的贴片电阻在路测起来只有400多欧,但是取下测完全是正常的,怎么回事?
是否这管子输入电压不正常?该怎么检查?找不到相同的铝壳电容,可以看得出是0F、47、16V,手头上有铝壳电容也比这个要大好多的,找不到这么小的铝壳贴片电容啊,高手赐教

网友:
电容应当用稍大一点没问题吧,不需要找同样的

网友:
现在没有配件啊,大多是从废卡上拆的,但是相同类型的电容又很大,没有办法焊上去啊

网友:
电容太大无法焊上去,可以加长引脚焊上去测试的啊,确定了故障点以后找到相同电容再补上去就好了

网友:
从斑竹提供的原始参数来看,显卡的基本工作条件以具备:GPU1.5~2.0V,显存供电2.5~3.3V 由于是加温后出现的黑屏,GPU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2008-04-22):
修卡的有堆垃圾才行  随时准备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