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认不到IDE硬盘.请求支授!!!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29):
我自己用的板子,现在只能认SATA硬盘了,IDE认不到,这样显示
GUID: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DHCP....../
之后就成这样
PXE-E53: NO BOOT FILENAME RECEIVED
不管是挂光驱或硬盘都是这样
会不会是IDE控制器坏了?
硬盘

网友:
PXE代表的是网卡启动,而不是硬盘找不到八
你把集成的网卡关了试下看看

网友:
进BIOS中把LAN BOOT关了,并把硬盘设为第一启动

网友:
好了没有啊,我想知道 。

网友:
无盘才搞这个启动项的,楼主你怎么也扯上了?

网友A:
不行啊,BIOS调了,可是光驱是新的,带系统盘,读不出来
BOOT FROM CD......
又成了刚才那些代码,然后又提示说没有发现引导系统
[
]

网友:
跳线对了吗?

网友:
把COMS跳线放电 然后再开机看看???再不行就应该是IDE

网友:
简化条件,把网卡等不相干的先去掉。

网友:
直接更新BIOS,还有就是使用较老一点的光驱试一试!

网友A:
各位老大啊,除了刷BIOS,我什么都做过了
晕死,现在光驱能读到,就是不正常
光驱里本是系统盘(番茄花园的系统,是彩色画面的),....现在却这样显示了
如图
后像死机一个样,没反应
张老师,网卡是集成的,没有坏,能正常使用的
[
]

网友:
里面的病毒项有没有关哟?

网友:
bios里把防病毒选项关闭没有?

网友:
用DISKGEN看下硬盘,有没活动分区

网友:
查IDE口到南桥的822电阻了!

网友:
标准的板卡级设置故障
现在你的现象是这样,CMOS默认
"把SATA映射到了IDE1的第一接口",
也就是传说中的IDE主盘!
现在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硬盘或是光驱的线跳到与它不冲突的地方,比如说从盘!
你可以打开CMOS设置看一下,如果不清楚如何设置
请跟贴,我会设置一个详细的操作给你看
[
]

网友:
把COMS跳线放电 然后再开机看看???

网友:
CMOS 设置问题,要不行就的重新刷BIOS

网友A:
哎,各位,我这机子,常会这样的,
可这次是新的光驱坏,
硬盘也不行,我测了好久才知道,真晕
硬盘是我买来的,二手的,光驱是新的,硬盘只能认到盘,却不能引导....我晕
各位幸苦了

网友:
哎。这些都是最起码的软件知识。上网查一下好好学一下吧。对于不引导要不是硬盘硬件里的软件坏。那就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