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A77N不亮!!!

楼主(2007-06-29):
指示灯正常!联机开机指示灯也亮绿灯!但不显,打机看G1-10V左右,G50V电压,好象二次电源没开工一样.
但查IRF630也没坏,现在无思路了特请教???

网友:
G1有负电压证明行电路已经工作,但不知你说的G50V是什么意思?是G2 50V吗?如果是G2则电压太低,查G2线路的滤波电容和限流电阻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G1电压正常,我建议你把两根聚焦线都取下,同时把加速极G2的线也焊下来悬空,别让它们挨着别的地方了。开机,用表去测加速极G2的电压, 看看有多少?如果G2电压能升上来,那就换管座,我遇到有两例。好了,祝你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