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想问一下关于BIOS的CS(片选)信号

楼主(2007-06-29):
如像W49F002U 这类DIP封装的为22脚
如像SST49LF004A 这类PLCC封装的 应该是那个脚呢
谢谢指教

网友:
直接查芯片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2

网友:
谢谢 张先生 我还问一下 是不是即使是同一封装的BIOS 片选脚也会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通过对比,这种可能应该是存在的。有些片子可以工作在不同模式,同一个片子要用不同的定义的。

网友(2008-04-13):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