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15显示器

楼主(2007-06-29):
开始灯丝供电二极管击穿,型号为HER303用IN5408或31DF代换后,灯丝无供电为0V经查灯丝供电电路无坏件,开机二次电源120多伏大约过一分钟降为50多伏,红灯闪。

网友:
IN5408是低频管,不能用在这里的,另外看一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首先检查下整流管前面有没有交流电压,有就检查灯丝有无短路,前面应该还有限流电阻的,仔细查下,先修好了明显问题再做别的,2次电源,行电路有没正常工作,

网友:
灯丝处没有压,你是测的灯丝的地方,还是测的整流后滤波电容的地方?如果说测整流后滤波电容的地方没有电压就要向前查,包括你所换的整流二极管,如果整流后滤波电容的地方有电压而灯丝处没有电压就要查一下灯丝的供电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