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南桥

楼主(2007-06-29):
各位朋友有没有一种即节约成功率又大的更换南桥方法呢

网友:
风枪+电炉是最简便的工具了,成功率要因人而议,技术类的活看的是熟练度,

网友:
一把风枪全搞定!
!

网友:
那下面的锡球怎样弄啊,用风枪不怕把南桥吹坏吗?

网友:
温度合适的话,不会坏的!搞经验!

网友:
引用一下"那下面的锡球怎样弄啊?"
如果有钢网的话很容易的,如果没有手工吧,

网友:
要节约成本就用风枪加电炉,要成功率高就用BGA返修台了

网友:
用电炉换南桥成功率100%

网友:
用电炉(是锡锅吗?)那板背面的元件不是焊下来吗?请指教

网友:
我看到有把背面的元件用胶纸粘住的

网友:
北桥周围用油灰或胶泥围堤后加机油后用大功率电烙铁就可以焊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