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9129主板数码卡跑C0或CF__反修了~晕。不过又修好 ...
MSI MS-9129主板数码卡跑C0或CF__反修了~晕。不过又修好了

楼主(2007-06-29):
上假负载测得主时钟电压无(不知有没有波形).
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也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样修了,请客位大侠给点意见.
刷了个bios正常。真是高兴啊,这是我买编程器第一个刷好的主板。
刷完bios试机没问题就送机了。下午就拿回来了。
经过测试还是原来问题,换I/O不行,com芯片我也拆了还不行。后来把cpu电容全换了。OK
不过有一个问题,没次在windows里关机,要给电源断电,主板才通电,不知道啥问题。coms里高级电源选项也没错。就要是断电主板指示灯才亮。
这台机子是方正服务器“圆明”。MD刚来电话又说死机。气死我了
[
]
Windows

网友:
主板跑CO,CF一般两种情况,一种是CPU座空焊,还有一种是BIOS损坏,你把CPU座压住再开机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再刷一个BIOS试一下嘛,还有有些主板IO也会应起这种故障哈,本人也是一个初学者,说得对不对看各位高手来指教了哈

网友:
压坐了,不行啊!回来刷bios试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主板信号.查主板信号.

网友:
我上假负载。测主时钟没有电压(CPU左下角第三针),但不知道有没有波形(无示波器)其它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