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诊断卡显示A7的内存(己修复)

楼主(2007-06-29):
客户的一台机子开不了机,上门一看,诊断卡显示A7,最后换了内存条机器才能正常开机。
该条子就一直丢着,今天翻了出来,说明下:双面 DDR LEADRAM 512M-DDR400。上过两块不同的主板诊断卡均显示为A7,更换此内存主板就能正常开机了,可见是此内存条有问题。
本人水平很低,正好手头有热风枪,就当虚焊处理吧。将此内存下面下边的一行贴片元件全加焊,并加焊左侧四颗内存颗粒和右侧的SPD芯片,再上机测试,成功开机,换了主机并多次测试,都没有问题,该内存条修复成功。
[
]
主板诊断卡
开不了机

网友:
那看来是虚焊导致的问题,补焊就好了。

网友:
呵呵 你赚到了 其实很多内存颗粒虚焊也是常碰到的

网友:
只是运气吧,手头还有另一条杂牌手工焊接的DDR 256M内存,显示C1报警,把第一个颗烂和第8个互换,没有用哦,看得来用软件或是仪器检验了

网友:
是的!
我一般用烙铁加焊

网友:
在不缺焊锡的情况下,热风枪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
电烙铁起码得和镊子配合使用了

网友:
热风枪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温度要调小..不然条子会容易变弯..因为在加焊颗粒的情况下..要压住颗粒...用力太大条子会很容易变型..所以使用.风枪最好用力适度.

网友:
我觉得有热风枪,焊上去的话,颗不好对准呀,朋友们是怎么对上的呀,能不能说说高招呀

网友:
用风枪加热还是好点阿,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
跑A7,有一次我修了一个机子,那客户把主板4PIN喇叭线插到了光驱的音频接口上了,出现了A7把线接好就OK了

网友:
颗粒虚焊见得比较多啊!!!

网友:
兄弟不错我们也长了见识以后有同样的问题就不怕了!

网友(2007-09-04):
运气不错啊,愿好运相随

网友:
内存颗粒虚焊 维修
风枪
烙铁(焊接经验至少三年 或更长)
焊锡丝(63%)
镊子
细针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问下各位,电烙铁焊就是各各焊点有很多锡拉不下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是技术太差了。你们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的烙铁要有足够的温度,然后用质量好点的焊锡,实在还是不行你就多上松香。

网友:
个人感觉 内存换板的时候 用风枪把温度调节到380左右 风速小一点 拆解速度快一点
焊接的时候 还是拖焊 焊接效果好一点
另外很多 内存 清洁金手指 清洁颗粒焊脚 都可以点亮的 另外虚焊的也有一部分的

网友:
内存颗粒虚焊也是常碰到的

网友:
热风枪比较好用,我成功修复了几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