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的错误提示,高手帮看看,显存已经补焊过一次了

楼主(2007-06-29):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8420610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52 A54 A5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20610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块是5600的卡,8片显存单面,双128
显存在显卡上排列为
──── ──── ──── ────
│ │ │ │ │ │ │ │
U7 U6 U9 U8
│ │ │ │ │ │ │ │
──── ──── ──── ────
───────
U3
───────
───────
U2
────── ───────
───────
GPU
U5
───────
────── ───────
U4
───────
不好意思,借不出数码相机了,只能这样发。帮看看大概是哪片坏,现在不敢乱弄了,弄内存很容易,弄显卡我越弄问题越多。
显卡

网友:
还有一片4600的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6403009
FBB[31: 0] 0
FBC[31: 0] 0
FBD[31: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8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403009
Unknown Error Count: 0
128位64M
显存在显卡上排列为
──── ──── ──── ────
│ │ │ │ │ │ │ │
U8 U7 U6 U5
│ │ │ │ │ │ │ │
──── ──── ──── ────
───────
U4
───────
───────
U3
────── ───────
───────
GPU
U2
───────
────── ───────
U1
───────

网友:
第一块卡应是U4

网友:
第2块是U2,确定加焊OK没先,还有注意排阻

网友:
第一个不说了 高手回答了
第2个嘛按理说是U2 但是看结果只有一点报错,不像显存本身坏了,先查查那颗周围的排阻或有没有断线, 通常一点报错的GPU空焊几率大些

网友:
谢谢帮助,已查明4600排阻断裂并已经修复。
5600正在苦苦寻求颗粒中

网友(2007-08-20):
都是高手啊 我要想你们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