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内存条的金手指烧坏是否会损坏主板的铜箔

楼主(2007-06-29):
同事的一个256M的内存条的第三个金手指烧坏,但放到我的主板上还能用,请问各位内存条的金手指烧坏是否会损坏主板的电路铜箔?该电脑现在显示完显卡信息后就黑屏,这时应该是检查内存了,怀疑主板的电路损坏但我从外观看不出异常。
[
]
显卡
黑屏

网友:
主板坏了
多半你朋友的主板内存供电部分坏了,虽然能点亮,但是要死机,有条件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把供电的那个管子换了应该OK.

网友:
一句话,内存只烧坏了接地的金手指还有别的接地脚没烧坏能形成回路,所以在你的主板上能用;而你朋友的主板板可能烧坏了内存主供电三极管所以不能正常使用了!修板吧!

网友:
谢谢三位的回复,过几天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