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 板自动掉电

楼主(2007-06-29):
845的板 开机有显示
到XP 进度条就掉电了停机了
不知哪里出的问题
掉电

网友:
查一下CPU散热器.有没有与CPU接触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CPU和CPU座接虚两块扳子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前天我修了一个是华硕的主板还没亮机就关机重启。后来换个1117好了

网友:
换兼容性好的内存,换硬盘,重新安装系统...不用GHOST试试
也可测主板内存供电

网友:
散热 电源 在就是把板子好好 查一下
系统也从装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机箱的开关!我不知换了多少了

网友:
进BIOS里节电功能看一下,就第一项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