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完整的笔记本 BGA 南桥 全程实录

楼主(2007-06-29):
搞维修很多年了,在先年,修电视 、黑白电视、后来修电脑 重要的心理 一句话  咱搞维修的苦。。  刚刚注册的ID   明人不做暗事,是咱电子斑竹的一个 ACER 370 图纸吸引了我。
不知道发这么多的帖子 违规不,但求 无愧与心。

好了闲话少撤,发一个前些天的 ASUS BGA 全程   请大家欣赏
有疑问的  请在后边跟帖子。

网友:
刚拆开后的主板,未清理尘土前  呵呵

网友:
怎么就一副图

网友:
来一个可怜的南桥特写  击穿的桥

网友:
斑竹 不要着急  我这里是网通的  北方网速慢   上传图很慢的。
南桥周围图  比较模糊

网友:
怎么没哪  还有图呢

网友:
经过铝铂屏蔽周围,取下BGA 后的图,个个上边都有残留的锡珠  很成功的说

网友:
来一个特写。 到最后再发表点小经验  取BGA的时候  用镊子轻轻拨的动才可以取,如果强取
哼。。。  焊盘损坏

网友:
本来还有好多的图  中间略去一部分  否则 被斑竹判为灌水 就不好了。
发B GA 植珠的图

网友:
拆下的桥  和植好的桥  上边有钢网

网友:
朋友用什么工具把芯片去下来的呀,不过我更关心怎么焊上去。

网友:
刚开始焊上 没清洗的桥

网友:
设备是8208系列 旋转风
发一个整体特写  依然没有刷灰  呵呵

网友:
清洗后的 南桥特写, 外行的朋友估计看不出来是换过的吧!

网友:
南桥局部 特写。   很漂亮的说

网友:
就用热风筒在南桥正面吹呀,不怕把芯盘吹坏。

网友:
编后语:
    BGA维修 是一个细心,耐心的高精度作业。 要求对温度,对静电有却好的掌握,特别是在高精度的显卡上 温度直观重要! 一定要保证设备的接地良好。设备采用旋转风系列的。 对于有朋友采用850 等泵压的设备,不建议做BGA。 当然 只要你手转动快,经验丰富也可以。在前一个帖子,看到了有朋友使用850 的做株,很高的说 呵呵。
   BGA  植株是关键。直接影响焊接质量。取锡盘也重要,否则BGA 不易定位。
   取BGA时一定要在BGA芯片可以活动时候才能取,否则多数容易造成焊盘损坏, 只能智取,不能硬功。
   有不明白的朋友 跟贴问候。

网友:
顺路说一下,,
对于有铅的,可以用镊子来推一下桥。。
对于无铅的,最好不要去尝试,不然,,呵呵,,,焊盘掉。

与有铅正相反。

网友:
好技术!顶。。8208风枪哪个牌子好些?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呵,高手中的高手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