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266 板 换电容后不通电

楼主(2007-06-29):
客户说经常死机 看好多电容爆浆
也没试到能不能开机 便开始换电容
换完通电开机 无反应   晕
晶振换了 还不行 晶振两脚 有波一下就消失了
I/O 也换了 还是一样问题!
客户说以前不是这样的哦...........
碰过几块这样的板子  不记得牌子了
绿色板  前面有两块拿来时也是电容爆浆
我开机根本也不通电
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电容是不是焊反了呀???   怀疑哦

网友:
没有啊 反了起码 数码灯闪一下啊
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来的东西一定要先试过,不然,出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不好交代

网友:
应该是你在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焊反电容或者连锡短路导致电压保护.
建议先查一下你焊接的地方看看.

网友:
我看你很可能是用烙铁挖主板的孔把孔边的线路弄断了。我们这里时不时又接到那些板子。结果又要接好几根线!简单的问题变麻烦了。当然也有少数是板子本身不稳定

网友:
会不会你换的电容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
同意5,7楼的说法。你可以试一下。要细心,以前我也见过这事情。

网友(2007-08-29):
换电容一般不会引起开不了电,还几块都这样,是不是焊的时候就了什么问题?

网友:
要么有连锡,要么就是上反或者换短路了,电源保护了

网友:
有时候电容质量不过关也会有古怪的现象出现的

网友:
楼主换完电容后最好测量一下供电电压以及相关电路是否正常,换完最好不要直接上电,这个我们常常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电容表面有明显问题换了就OK了,其实不然。检查好再上电,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来的东西一定要先试过,不然,出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不好交代

我同意以上的观点.

网友:
可能思是换电容的时候用焊铁挖孔了造成短路或者断路,或者电容极性上反了。
完电容后最好测量一下供电电压以及相关电路是否正常,换完最好不要直接上电,这个我们常常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电容表面有明显问题换了就OK了,其实不然。检查好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