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水波纹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2007-06-30):
我的液晶显示器是AL1916A的,现在在桌面上仔细观察时发现有朝一个方向的水波纹出现,我问人说这主要是干扰问题产生,包括三星在内的液晶显示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问题,不知能否有办法解决!请指导!!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是换显卡看能不能解决,不能换成DVI的信号线试试!

网友A:
买条好的线试试,可能就不会了,上次我自己买的AOC显示器,新的,
看着自己有一条普通线就用上,哎,我说还真不行,花花的,换上原配的线,行了正常了

网友:
查一下板上的电容,挑大的减测.应该是电源滤波不好造成的.或者换一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信号线的质量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RGB三色的VGA信号线要独立接地,而不共同接地的主要原因。对于水波纹干扰,先换条数据线试一试。市场上销售的很粗的那种VGA信号线实际上质量很差,里面实际上只有六根线。

网友:
是数据线问题搞好一点的数据线

网友:
电容问题.........找电源电容试试..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入门与提高
[
]

网友:
我接触过的是:VGA线和适配器问题!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的是 数据线的问题 这几天有一台七喜的 17 开机一分钟闪 过了一分钟就没问题了 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你接好RGB再接上行.场.地可能就好用了.

网友:
我试过这种情况: 最后把数据排线都拆开清理一下头部,再装入用胶布固定就好了, 楼主不防试试, 多为接触问题

网友A:
换VGA线。
如果不行就是你的屏的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kaiken001遇到的这台七喜显示器是哪个型号的,也许我能帮到你
———————————— 一起学习显示器维修
QQ:371538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