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怪了吧~~

楼主(2007-06-30):
我用假负载测试全板都正常,按常理应上CPU了。但是我一上CPU,它居然掉电了!!
 令我费解!   ~`~~  给点要引子

网友:
你指的是电源正常吧?

网友:
恩,对啊!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VID编制有问题!造成了上CPU后电压高于上假负载时~
造成了断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