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救内存问题?

楼主(2007-06-30):
我的DDR 256内存.现代颗粒...我用RST测得无乱码......可是试用后...可以正常起机..进入系统..可以用了一会.大约40分钟到1小时后就蓝屏...重启后.用了一个小时候还是出现了蓝屏...反复出现..总是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出现这样...我的机子两条内存...一个的512M  一个256M(去掉256M只用512M就没有蓝屏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另外说明一下..我原内存是...512是金泰克的..另一个256M是现代颗粒的内存

网友:
你用256看看看呀
一个试试试

网友:
你的问题是兼容性不好,最好不要用不同牌子的内存一起使用!

网友:
单独用看看.可能兼容性总是.再有两根以上,要把次一点的内存放在1槽 上

网友:
那我把DDR256M内存单独插上试试~~~一会在告诉大家结果..谢谢了!!

这里的朋友都很热情....我刚发贴不到几分钟就有人帮我解决问题,..我要是早日来这里就好了..以前
有什么问题就在群里问..可以没有人理你....会也不告诉你..太自私了..这个也许对谁也没有好处..就是你不告诉我..不不等于我永远不会..大家说是不是~~~技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互相提高吗?这家大家都可以嫌更多的钱啊~~我说的太实在了..但是心里话~!

网友:
以后让我的哥们都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