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750显示器电压低
会员8655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30):
NEC750主电源带上假负载只有10几伏,正常应该是190伏左右,怀疑FA13842有问题,13842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是3842吧.找个一般的就可以换啦比如KA3842

还有你是怎样判断是3842坏的呀.

网友:
用3842我以代换过,不行啊

我说的是13842啊...用3842我已代换过,电源一工作马上就停振,接着又起振这样反复,

网友:
应该是3842的,按你上面说的现象看,应该是过流保护了。先带个假负载看看。

网友:
D6A1不带假负载是220V带上假负载正常应该是190伏左右,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我已更换了一块 13842 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