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30):
今修到一块技嘉865PE不上电,测待命3.3V只有1.4V这显然不正常,查线是一个1084供给,1084的另一个SB5V也只有2.2V也不正常测ATX9PIN无短路,ATX9PIN到1084电路都正常最后拆开电源发现有一个电容坏了换后OK
不触发
技嘉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
你量电源那个供电正常不?再看看3055有没有坏 南桥烫不

网友:
晕 说了半天 是电源坏了

网友:
嘿嘿,什么都要能修的哦~~

网友:
呵呵,哈哈,电源坏了,

网友:
顶,楼主修主板在机箱里修啊,高手

网友:
高手~!~!~!修主板不先排除其它外部故障~!~!~!~!这个贴要好到电源板块肯定是一好贴~!~!~!

网友:
不过下次见到这种情况就会向电源考虑了~!~!谢谢分享~!~!~

网友:
atx5v,是时4.8V时就在检查一下电源了

网友:
昨天我也一到一台,,也是电源坏了,是工厂装配的是时候把一个电容装反了,我晕

网友:
晕
搞错没,电源坏量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就是典型的开关电源5vsb滤波电容漏电,造成加负载时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