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6Y盘G表转P表转死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问一个6Y盘G表转P表转死的问题

6Y的盘我用ISA的G表转P表我转死了好多个盘,今天又转坏了一个盘,这才静下心来仔细想这个问题

今天转表转死后不认盘,跳安全模式直接加LDR加不上,必需先从SA区启动后再选禁止复位,再加LDR,这才能加上,进去之后检查固件都是好的,但是退出进正常模式还是不认盘.所以再进一次写了18和1B(都是原盘备份出来的),写完之后18和1B就出错了,就乱写了几个,发现写一个坏一个.写什么坏什么,后来写了1F模块之后发现能直接加得上LDR了,进去后全写了原盘固件,这才把硬盘搞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

6Y的盘在G表转P表之前要做哪些操作才能保证转表成功?

转表失败后要怎么操作才能恢复硬盘?我这次是先备份了固件,万一没有备份固件,该怎么办?

网友A:
6Y盘G表转P表转死,在MHDD中看BUSY是不是一直忙,如果是可以挂一个电源挂在那,过几个小时后可恢复正常。

网友B:
6Y G转P成功很底
我除了4D G转P
其他都不转
容易转死

如果转死后
恢复方法

方法1:ISA初始化----加LDR---禁止复位---写1F--退出不断电在进----清G(如果报错写个1B在清)(这里加LDR后要多等久点他才能就续)

方法2:离体加法
把主板取下---加LDR---把板上回到盘体---禁止复位---写1F----清G(如果报错写个1B在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6Y盘G表转P表转死,在MHDD中看BUSY是不是一直忙,如果是可以挂一个电源挂在那,过几个小时后可恢复正常。

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用ISA转表的时候BUSY灯一直忙,并不是死掉,而是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Y G转P成功很底
我除了4D G转P
其他都不转
容易转死

如果转死后
恢复方法

方法1:ISA初始化----加LDR---禁止复位---写1F--退出不断电在进----清G(如果报错写个1B在清)(这里加LDR后要多等久点他才 ...

就是说6Y转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要清G表后再扫坏道加到P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6Y转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要清G表后再扫坏道加到P表上?

正确
加十份

网友:
这是ISA的BUG,用PCI版转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修MT都是用的ISA的来修,PCI的没拿来修过MT盘.
现在想用PCI都办法了,PCI被我搞坏了,正在返修.呵呵

网友:
先生成一次,再转!基本上不会死!

网友:
楼上说的先生成是生成的什么?

网友D(2007-09-26):
新手好玩下了个中文版PC3000尝试G转P,结果不认了(6y080l0d的),请楼主兄弟详细介绍下操作过程,越详细越好,新手什么都不懂,只好请教各位高手啦,还有想请问下,盗版的无卡的可以有办法弄好吗?
硬盘上抄下来的:
6Y080L0422611 NMBA M6FYA YAR41BWO (Y220XSHE FY42A)
电路板是MACLJVQB      M6FYA 04054LMJHM ER

网友:
6Y  G---P时注意:100以上不要转.有V的不要转,只能清表,睡不着啊.回下贴搞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好玩下了个中文版PC3000尝试G转P,结果不认了(6y080l0d的),请楼主兄弟详细介绍下操作过程,越详细越好,新手什么都不懂,只好请教各位高手啦,还有想请问下,盗版的无卡的可以有办法弄好吗?
硬盘上抄下来的:
6Y ...

1.先跳安全模式.
2.SA初始化
3.禁止复位
4.加LDR
5.写1F退出不断电
6.再进
7.清G表.如果报错写1B再清
这是我转死N个盘后才知道的方法.
写1F一定要注意,要写原盘备份出来的,如果没有备份一定要找到匹配的才能写.或是到第四步后备份出1F做修改再写入

网友:
用PCI的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啦!

网友:
G转P的条件.打开G表看LBA值要是有打勾的不能转,只有全部是"--"这样可以G转P .
还有G转P转死的解决方法:把1F读出来.在最后一行要是有FF就把它改成00,改好了.把1F刷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