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关于我装的电脑

楼主(2007-06-30):
上个星期装了台电脑,有两个问题一直困着我,因为是自个装的,配件也是自个买的(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没想到全都装上以后,还进系统了……
只是有两样东东一直没弄清楚:一是内存,我要买的是DDR400 512M的,那老板拿了条金士泰的,210块,说保3年,我就拿了,只是在开机的画面中我看到的好像是DDR333 ,请问我如何区分我买的这条内存到底是DDR400的还是DDR333的呢?二是电源,我要买的是长城300W的电源,125块,拿回来仔细一看,上面写的额定功率只有200W,现在带光驱好像电源有时会嗡嗡想,受不了(只是跑光驱),我电脑只挂了一个硬盘呀,怎么会这样?
有没高人指教一下,在线等!!!
为了我们消费者的利益,请打上两个字,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
这还用看,明显被砍了
下个软件看看Cpu-Z 1.40(最新版)内存型号测试软件

网友:
那我电源会不会对电脑主板有影响,够不够电脑的电源供给呢?

网友:
我玩几下大型 软件看看,正常就行了!!!!

网友:
我的主板是865GE 的,CPU是C4 2。4G ,系统装得不怎么好用,有没必要再加一条512的内存?要加的话是DDR400还是DDR333????

网友:
这还用看,明显被砍了,遇到奸商了。

网友:
还是没有高手告诉偶,到底要不要再加一条512M的内存?是加DDR333还是DDR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