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用850了,换什么好?

楼主(2007-06-30):
现在用的热风枪是850的,感觉不好用了,想换有旋转柔和风焊台,如下2种:

  一 .8205 是电机的功耗是1200W 、风量是400L/min(最高) 、

  二.  858则是无刷风机的 、功耗是700W 、风量只有120L/min(最高),

大家说哪个型号好用些? 我想买858的,无刷风机噪音低些哦,不过风量比不上8205的大! 但是相比850(风量才27L/MIN)要大得多,也看到修手机的用858的多些。

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 谢谢。

网友A:
858修板的时候感觉慢,但用来修显卡,内存,作BGA,挺好用的。我用的就是快克858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我想买安泰信AT858的,不知道是不是比快克差呀、?

网友:
我也想买个带旋转柔和风焊台,现在用的850。

网友:
偶的是高迪850哦,嘿嘿,也猛啊,太猛了,都不敢开久.....

网友:
你怕开久了会烧坏858焊台? 猛的意思是拆芯片速度快还是热风出来很猛哦?晕

网友:
我用的也是高迪的,用起来也顺手,低价高效,当然要注意吹的时间,温度比较不好控制,我一般都是开风4,温4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8修板的时候感觉慢,但用来修显卡,内存,作BGA,挺好用的。我用的就是快克858

快克参数:

一、规格
     电源电压    220V  AC
     功率消耗    270W
     空气泵      膜片式
     容量        24L/MIN最高
     热空气温度  100度---420度

二、功能
    1、防静电设计,防止因静电及漏利民而损坏PCB板
    2、不需接触焊点的锡焊方式可免除零件位移及热冲声
    3、能大幅度调节空气量及温度,可焊接QFP及SOP型IC,焊接及除锡可根据要求选用不同喷嘴。
    4、采用进口发热芯,喷嘴与发热芯与国际品牌共同。
    5、拔焊工作完毕关机后送风延时工作,延长发热芯与手柄寿命。

安泰信AT858参数:
性能指标:
l         电源电压:110/220V  AC
l         输入功率:50Hz/60Hz
l         功率消耗:700W
l         风扇:柔和旋转风
l         风量:120L/min(最高)
l         温度:100℃~480℃
l         外形尺寸:187(W)×135(H)×245(D)mm
l         重量:3.5Kg

特点:
l       采用无刷风机寿命长,噪音小。
l       升温特别快, 温度稳定,3至5秒达到设定温度.
l       输出功率可达700W。数显温度。
l       气流量可调,风量大且出风柔和,加热均匀,更好的保护元器件。
l       关机后自动送风冷却系统,更好的保护发热体、手柄、风头、大幅度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l       防静电设计,防止因静电剂漏电而损坏PCB板
l       手柄手感好,使用方便。
l       吹焊电路板上各种大小屏蔽盖、盒,快捷不变色。
l       吹焊带塑料的元件不变形,吹焊电路板不起泡。

心飞翔师父,你的快克858功耗才270W 、风量:24L/MIN 啊,比安泰信的差好远哦,修板拆焊慢的原因是不是参数说明什么呀?

网友:
有谁用过星光853A呀?请说一下它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