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上的IO,用别的代换有几个能换成功的?

楼主(2007-06-30):
刚才实在没有办法了,代换了一个8705的IO,结果还是失败了,嘿嘿,技嘉这样弄真的是...恼火,大家谈谈

网友:
都发表下意见啊..........

网友:
没换过,想必技嘉有一套秘笈.

网友:
技嘉把针脚的位置向前瞬移了41个针脚~

网友:
只能用技嘉的 I/O才行

网友:
以前不知道技嘉IO不能换.本来能通电的主机换了型号一样的IO就不触发了.害我连续换了5-6块.还以为是弄坏了吓一身汗.换回原芯片就通电.

网友:
意思是说以上的兄弟都没有能用别的IO修好的?嘿嘿,不知道哪个兄弟有技嘉IO的针脚图?

网友:
GA的只有8712GB的要注意,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换过83627HF的亚,没事的,从好的810拆下来,换到杂牌845GL,能用

等后来有了这个型号的IO我又给GA810补上了,好好的

网友:
8712GB 说的好,大家应该注意!

网友:
8712GB是不可替换的,只能原型号。

网友:
我昨天换了两三片8721f-a的都不行呀,就是技嘉的915p的板。不换可以上电,换了还哂纳感不了电了,换回来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我正恶补电子基础呢!!!!!

网友:
呵呵,有好多技嘉的IO都不能用别的IO换的

网友:
技嘉的IO是专用的,一般不能代换,论坛里有人早就有人说过了。

网友:
技嘉的IO是专用的。学习了

网友A:
带GB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GB的IO

是啊,用同型号, 但是最下一行,要是带GB 的才行

网友:
深有同感!换上一模一样的型号还是不行,甚至都开不了机,只好还原原来的I/O后。还以为是换的I/O是坏的。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