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笔记本电脑的MINIPCI总线的定义发表一下? ...
那位有笔记本电脑的MINIPCI总线的定义发表一下?多谢先!

楼主(2007-06-30):
那位有
笔记本
电脑的MINIPCI总线的定义发表一下?多谢先!
笔记本

网友:
Mini PCI槽第26脚,是PCIRST#(复位信号)测试点,电压3.3V

网友:
楼上的,答非所问!小心封IP

网友:
miniPCI引脚?我有呀

网友:
miniPCI引脚图~~~~~~~~~~~~~~
miniPCI引脚图~~~~~~~~~~~~~~

网友:
显示器太小,只能剪下这么大一张

网友:
楼上的好倒是好,不过要是再清楚一点的话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A:
我们农村啊,笔记本很少有人在用,不过还是先收起来了,

网友:
有就先收藏了

网友:
看不懂。。。。笔记本没修过。。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