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教训篇(2)

楼主(2007-06-30):
一次,客户送修一台电脑,进门就说换主板,我问是什么问题,他说已经请人看过,南桥坏了,点不亮了,叫他稍等,待我检查一下能修则修,他说有急事,相信我,叫我看着办,有结果打电话就行,
       他走后,我插上诊断卡,开机,代码正常,接CRT一看,不亮,看主板非常的脏,还有一层油烟垢,一看电脑就知道这位老板是搞餐饮的,把主板,显卡拆下清洗半天(这一招做二手的朋友用的多吧),送修前可能拔插过,因为显卡金手指都是油污,洗完后换然一新,作彻底的干燥处理后,插上显卡(此时没有接CRT)开机,显卡报错声,用其它显卡插上正常,显卡坏,(在此,有人会问,既然显卡就坏了,为什么先没有报错声呢?本人认为是太脏,严重的接触不良,才没有报错声),
       接下来看看显卡能否修好,(只要GPU没有坏就有希望),还算走运,只是稳压供电的1084坏了,先换了再说,插好后,点开机,显卡没有报错了,“嘀”自检通过,
       接下来就闯祸了,是这样的,搞维修的人一般都是把电源插座规范的作了接地处理,我也不例外,我先把CRT的数据线接在显卡上,再把显卡往主板的AGP里插,(主板此时还放在工作台上,电源线是用客户带来的),只觉得AGP槽和金手指间有小火花,知道不妙了,报着侥幸的心理,点开机,CPU风扇只一转就断电了,拔了电源打阻值,3。3V短路,幸好显卡没有坏,那就是北桥挂了,害我陪了一个845的北桥,在此多罗嗦几句,换北桥可能有好多朋友不是很自信吧,就算你用BGA机都是如此,不象南桥一样好换,容易坏,本人开始也怕,因为挂了好几个,成功率不高,现在几乎换几个就几个好,如果有朋友感兴趣,以后我会发帖和朋友们共享,只是这段时间我的数码像机坏了还没修,发不了图片),
        哦,扯远了,接着上面的说,坏的原因是用了客户带来的电源线,因为它中间的接地线断了,CRT又良好的接地,这样就行成了一个好大的电位差,加上我没有规范连接,足以损坏器件。

        哦,好累,这几个字打了好久,只是针对初学的,希望别犯我的错,高手们包函了!

网友:
热插拔害人啊

网友:
哦,三楼的朋友,我没有说清楚,显示器没有开,主板也没有开,是220伏的对地电位差搞坏的,不过主要还是我方法不对。

网友:
我是新手,请指教,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
说的好,朋友,上了一次课>

网友:
全部电源关掉,就好了,用带N、L开关的排插。

网友:
教训呀,不过你换桥的技术一流哦,不知道用什么设备换的。

网友:
又学东西了,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你是怎么换北桥的呢

网友(2007-08-27):
谢谢,经验教训啊,呵呵

网友:
搞不明白一点!你说插显卡有火花我想问一下是在关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电压啊!我是个刚学维修的!别见怪啊!希望能讲解 一下

网友:
怎么我都看不明白怎么打火的啊

网友:
希望基地多登一些这样的经验之谈,太好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谢谢提醒      经验的教训啊

网友:
是啊 能不能具体说下 我想知道的更详细点 你这样我们新手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
谢谢放出,一般是不会太注意地

网友:
这样也能烧掉啊。。。晕

网友:
同情1下,呵呵。又学到了

网友:
晕,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想问一下,PS/2接口能不能热插拔的啊?

网友:
还行,我能看懂。就是没遇上。谢谢提醒。

网友:
多谢老大提点啊,小弟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网友:
又上了一课,即使是能工巧匠也不能粗心太意!

网友:
PS/2接口不能热插拔,会损害主板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修板好麻烦,一个小失误就会坏东东

网友:
不增长了一次见识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提供

网友:
我要努力跟着您学习主板维修...

网友:
楼主BGA都是怎么做,谈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