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7-06-30):
今天碰到一块板,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只要稍微把板碰一下压一下,就死机不动了,黑屏,请问是什么故障,以前没见过,

网友:
有虚焊,慢慢找,多用各种方式试试。

网友:
典型的虚焊哦

网友:
是虚焊或接触不良 ,看看内存条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那么多元件怎么找呀,好晕

网友:
一个一个按压嘛,先压大的,再压小的

网友:
终于找到了,原来是跟时针芯片相连的晶振虚焊了

网友:
向大家推荐几本我买的好书啊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

本书是计算机主板芯片及其维修的技术指导参考书,从电路基础、维修流程、电路工作原理到维修思路,均有详细的讲解,并配有大量简单易懂的电路图。本书的突出特点是汇集了编者总结出来的维修实例,并配有电路图及讲解,使读者可以举一反三,迅速提高维修水平。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4a7bb58c4e39.jhtml

《看图学修电脑主板(看图学修办公设备丛书)》

本书大量采用实物照片加典型局部电路图的方式,循序渐进地介绍了电脑主板的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主要内容包括主板中元器件的识别方法,电脑主板开机电路、复位电路、CMOS电路、BIOS电路、时钟电路、供电电路、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附录中给出了大量新型电脑主板电源控制集成电路的维修资料。本书是针对电脑主板专业维修人员编写的,内容实用、案例典型、图文并茂。无论是对于经验丰富的电脑主板维修高手,还是初学电脑主板维修的新手,本书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实用参考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7a6b12ce528c.jhtml

《主板维修技能实训(芯片级)》

本书结合大量图解与实例,循序渐进地讲解了主板的结构和电路组成,常用维修工具,元器件好坏的判定方法,总线插槽和测试点,以及接口电路、CMOS电路、开机电路、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主板几大电路的电路分析、检测、维修等内容。本书针对专业培训学校、电脑用户和电脑主板维修人员编写,内容深入浅出,易学实用,强调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维修基础的爱好者,相信本书都会使你快速成长为专业维修人员。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c51ed2f88184.jhtml

网友(2007-09-26):
我试过是内存接触不良.碰一下就黑了..........

网友:
很荣幸找到这个网址.很多实用的知识呀!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