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m能不通过bios读写硬盘?

楼主(2007-06-30):
网上有文章说dm是不通过bios访问硬盘的 所以可以用来解决硬盘逻辑锁的问题 先把coms设置里的硬盘搞成none 然后就可以用dm给硬盘分区 就可以解决逻辑锁的问题 但是 我试了一下 我用的是dm万用版 硬盘是三星的 我把coms里的硬盘设置成none后 dm就不能用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知道的 告诉小弟一声 万分感谢了

网友:
你没有看到他自己带的XBIOS?

网友:
再BIOS设置里把IDE设备都设置成NONE,用光盘启动试下就知道了,呵呵
DM是有这个功能